[优派]
长城LED L2025HS通病

楼主(2015-02-12):
电源板5V SR5051  两个性能不良代换就好.   13429956783

网友:
故障是带不起负载还是不出电压?

网友:
是带不起负载,这机子我修过,不接屏线的话开机指示灯正常,接了屏线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现象是什么

网友:
楼主描述地祥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你说的 暗屏吧

网友:
aoc的也有用这个的,爱坏

网友:
没有散热片,换新的时候引脚尽量留长点儿,增加散热。

网友:
楼主你得说明下故障现像呀。

网友A:
没看懂。。。。。。。记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记住了!

SR5051 是肖特基二极管!图中红框中的两个。应是5V输出敕流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R5051 是肖特基二极管!图中红框中的两个。应是5V输出敕流二极管。

谢谢了美女,现在懂了!人美。。。。心也很美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美女,现在懂了!人美。。。。心也很美丽啊!

讨厌!发现你挺色的,注意俺两、三天了吧!俺已有婆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讨厌!发现你挺色的,注意俺两、三天了吧!俺已有婆家了!

色是男人本色啊!美女我看你维修全能啊!

网友:
又学到一个通病,谢谢

网友:
什么故障原因

网友:
带不动负载呀 !

网友:
还是补得那个图好

网友:
是两个镇流管吗?

网友:
没明白 俺是新手 多学习

网友(2015-03-24):
,不清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