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楼主(2015-02-12):
客户的联想本! 在店里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 只要拿回家,就不间断的出现画面定格! 在店 检测硬盘 内存都没有问题! 温度正常! 连续开机48个小时也没出现过这类问题!
   这种情况谁遇到过! 求解

网友:
在线等回复

网友:
市电不稳定

网友A:
我开始就怀疑是这个 让他测过了  他说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就怀疑是这个 让他测过了  他说正常!

万能表测试不准确 再有插座 这两种我都遇到过 要不然换插座 换邻居家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能表测试不准确 再有插座 这两种我都遇到过 要不然换插座 换邻居家试试

深有体会啊!  直接让他换地方了   问题依旧!我都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有体会啊!  直接让他换地方了   问题依旧!我都头大了

顾客故意的

网友:
学习了 长知识

网友:
他给我拍图片了!   鼠标一直转圈的那个

网友:
考研你的时候到了,处理好了,客户介绍客户生意就好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网友:
多半是客户的地线没接地,有电器漏电,导致零线对地有100V以上的电压,结果就会这样,碰到过好几例了

网友:
你说得没错 但我一直就没接过地 也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