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硬盘毛病

楼主(2015-02-12):
西数500G硬盘偶尔会BIOS不认盘,扫描时刚开始正常,过一二个小时后出现连续大量绿块。此时拔掉硬盘再插上,会认不到盘。但是一旦认到盘后再在原来绿块位置扫描,没有任何绿块,可见绿块不是真正的绿块,是时间长后出现的读盘困难。这会是什么毛病?(也就是说扫描时间长了后会出现假的连续绿块)

网友:
接口查查爱爱爱

网友:
磁头伺服系统有问题了!先查电路板相关芯片有没有发热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电路板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A:
换电路板后貌似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路板后貌似好了。

貌似好了?那到底是好了还是没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好了?那到底是好了还是没好啊?

整个硬盘扫描一边,出来四五个坏道和一些橙块,擦除坏道后好了,你说好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个硬盘扫描一边,出来四五个坏道和一些橙块,擦除坏道后好了,你说好了没有?

呵呵,那就是好了,你说要是全盘低格一遍是不是也可以好呢?就是在不换电路板的前提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就是好了,你说要是全盘低格一遍是不是也可以好呢?就是在不换电路板的前提下。

低格也有可能好,不过原来有认不到盘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格也有可能好,不过原来有认不到盘的情况。

哦哦,也对,那还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2015-03-15):
电路板问题吗、

网友:
我觉得绿块是不能擦除的吧。

网友:
G表  爆满!清除G表LIST和清除S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