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2-12):
针式打印机富士通DPK300平推式机型,放入纸张之后进去一下就自动退出,重复二三次有时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印的三联式有纸字叠加现象.不知是那里出问题了,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些谢过.我的QQ13112618
打印机

网友:
进纸检测传感器

网友:
纸张机械传动机构不畅,解体检查。

网友:
检查进纸传感器

网友:
这种故障,我碰到好几例,先检测缺纸感应器及其排线是否正常。你可以尝试一下,把这排线的一端拔掉,看还会不会进纸一点就退出。
不过看你的另一个故障现象,主板故障 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谢谢指点.还在检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