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V电源适配器怎么改成12V的?

楼主(2015-02-12):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简单稳定的更改方案?

网友A:
原来本人拆下变压器,减掉细圈两圈左右应该就可以了,3年前弄过

网友B:
更改输出的取样电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改输出的取样电阻就行。

哦!怎么弄?麻烦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我去还用再买个么20左右啊

网友C:
绿框内的请拍个放大图,看不太清楚。如果绿框中没有稳压器件,就是红框内的稳压二极管了。图中红框的是稳压二极管吧,换个稳压值低点的试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本人拆下变压器,减掉细圈两圈左右应该就可以了,3年前弄过

开关电源,减少绕组是不行的

网友:
改一下431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更改反馈电阻的阻值

网友:
更改取样电阻就行。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在输出那里加7812就行了,功率用大点的一样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本人拆下变压器,减掉细圈两圈左右应该就可以了,3年前弄过

开关电源具有极宽的稳压范围,单改变压器匝数比效果不明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45-1-1.html这是本人亲自体验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绿框内的请拍个放大图,看不太清楚。如果绿框中没有稳压器件,就是红框内的稳压二极管了。图中红框的是稳压 ...

谢谢!图片来了,拍的应该能看得清了!

网友D:
也请各路大神说说是TL431的工作原理,对修这个电源知识有点模糊,曾经老师也说过,感觉他说的很深奥听不懂,有没有简单的理解方法?还有他跟光耦之间的配合工作是什么工作原理?如果要降压的话,取样电阻要改为多少才是12V?它的公式怎么算的?麻烦各位抽点时间出来讲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图片来了,拍的应该能看得清了!

图中红框的电阻减小应能调低电压输出。原理是改变TL431的R极上拉电阻的阻值即可达到调压的目的。看图跑线路难啊!不保证百分百准确,你自己跑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红框的电阻减小应能调低电压输出。原理是改变TL431的R极上拉电阻的阻值即可达到调压的目的。看图跑线 ...

谢谢你哦!在网络上面找了两张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请各路大神说说是TL431的工作原理,对修这个电源知识有点模糊,曾经老师也说过,感觉他说的很深奥听不懂 ...

TL431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R极电压升高时,其K、A间的电压下降,反之,当R极电压降低时,K、A间电压将上升。当R极与K极接一起时,K、A间输出固定的2.5基准电压。取样电阻应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理论计算阻值有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绿框内的请拍个放大图,看不太清楚。如果绿框中没有稳压器件,就是红框内的稳压二极管了。图中红框的是稳压 ...

会不会烧管啊,这个输出目测2A+,拉低2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烧管啊,这个输出目测2A+,拉低2v。。。

是啊!这个我也没试过,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烧管啊,这个输出目测2A+,拉低2v。。。

降低电压是通过改变开关管导通、截止占空时间比实现的!也就是说开关管在输出电压由14V变为12V时,它的导通时间将缩短,截止时间将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个我也没试过,应该不会烧吧!

既然稳压取样电路有TL431,说明我在6楼中的红框二极管不是起稳压作用的,应是过压保护之类的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降低电压是通过改变开关管导通、截止占空时间比实现的!也就是说开关管在输出电压由14V变为12V时,它的导 ...

哦!那他这个只改一个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吗?还是两个都要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那他这个只改一个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吗?还是两个都要改!

只改一个电阻即可!见我15楼图中的红框内的电阻,减小阻值即可,你可在此位置接个可调电位器,通电调节到12V时,取下电位器测阻值,再换个固定电阻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改一个电阻即可!见我15楼图中的红框内的电阻,减小阻值即可,你可在此位置接个可调电位器,通电调节到 ...

呵呵!你这个方法不错!比较简单,比较适合我这种菜鸟级别!你理解的真透彻。佩服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改一个电阻即可!见我15楼图中的红框内的电阻,减小阻值即可,你可在此位置接个可调电位器,通电调节到 ...

一般用可调电阻10k就可以了吗?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贵,就是想学习下维修电源,毕竟这个是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这个方法不错!比较简单,比较适合我这种菜鸟级别!你理解的真透彻。佩服佩服。

这个图较清晰!按俺说的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可调电阻10k就可以了吗?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贵,就是想学习下维修电源,毕竟这个是基础。

可调电阻10k就可以了!看图片那个电阻应为4.6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阻10k就可以了!看图片那个电阻应为4.6K的。

好的,谢谢“爱尔思坛”非常给力!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是小米2s已经把像素调到最高,图片已经是最高清的,上传到迅维网质量却是这么差,截图就比较好一点,我的一个图片都2M,应该是上传有限制,搞到我弄了好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低电压是通过改变开关管导通、截止占空时间比实现的!也就是说开关管在输出电压由14V变为12V时,它的导 ...

这样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14V 输出与后级中间断开 接三个三级管。

网友:
减小取样电阻阻值电压下降,增加取样电阻阻值电压升高

网友:
431输出电压公式2.5*(1+r上除以r下)。r

网友:
以你16楼的下面那个图为例:输出电压=2.5v(431的稳压值)*(1+R5/R6)

网友:
又多知道一點了, 謝謝...

网友:
调一下431的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取样电阻改小点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高压。劝楼主补习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红线上的电阻(取样电阻改小点)减小20%看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取样电阻,计算一下,只改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调整431的参考电压确实可以达到适配器的降压目的,但是安全起见也要改变相应的保护电路,不然随着电路老化,适配器回到原来的电压,设备就很危险了,还是别省那个钱,直接买个12V的吧

网友:
加个7812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坛友热心回答,大家新年快乐!按照改取样电阻的方法,已经成功改造,我用一个20k可调电阻调到3.8k,空载用万能表测试显示12.4V,带负载在11V多一点左右。我这个电源板改的这个电阻,电阻位号原来也是标着3.8k丝印!拆下来这个电阻,好像精密电阻10k,不过已经完美改造成功。

网友:
调到在加载的情况下接近12V可能好一些。

网友:
什么上用啊,有的工作电压比较宽,这个直接用吧

网友:
如果加入两个同样阻值的并联电阻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