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286无背光

楼主(2015-02-12):
U9701高压芯片高压40V有就是无背光 U9701芯片第D3脚SMBUS_PCH_CLK   和D4脚E3脚相连就有背光D3脚这个引脚是干什么用的谢谢大神指点下思路

网友:
D3、D4脚分别为串行时钟、数据脚。按你说现象应为芯片坏了。

网友:
d3 和d4分别电压多少

网友:
3.3 3.3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