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坏了,怎么取出里面的相片

楼主(2015-02-12):
希望各位大神出招

网友A:
关键是你要有一份电路图,把手机的闪存取下来飞8根线在读卡器上分别是DATA2,DATA3,CMD,VCC,CLK,GND,DATA0,DATA1

网友:
淘宝买个屏回来 。资料倒完 用完在发回去。。 不要告诉别人

网友:
手机连电脑上读出内部数据。

网友:
3楼真乃高人啊

网友:
手机插上数据线到电脑试试 有没有反映?

网友:
这是个教训平时要养成云备份习惯

网友:
手机要看是坏到什么大程度了,要是内存都坏了,也没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要有一份电路图,把手机的闪存取下来飞8根线在读卡器上分别是DATA2,DATA3,CMD,VCC,CLK,GND,DATA0 ...

CMD是什么定义啊

网友:
DATA2(数据3)DATA3(数据4) CMD(控制) VCC(供电)CLK(时钟)GND(接地) DATA0(数据1)DATA1(数据2)

网友(2015-03-15):
飞线方法不错的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