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开机跑 C1掉电循环重启维修

楼主(2015-02-12):
接手开机跑C1自动重启 ,换内存,换IO ,刷BIOS,加焊南桥,结果还是一样,偶尔有时加焊了南桥偶尔能点亮,冷了后又是一样C1重启,估计故障在南桥周边,最后换了南桥边上的822 解决了

网友:
华硕的822也经常坏。

网友:
华硕坏822的多,技嘉也坏822了。

网友:
我次奥, 看来论坛口号要改了, 有事没事干干桥  换成有事没事干掉822

网友:
822排阻应是功率方面不足造成坏的较多!应是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
南桥 还管着C1?

网友:
我换822都没成功过几回

网友:
你确定是822么。我都是换南桥解决的啊,技嘉

网友:
难不成这个822是和SMBDATA、SMBCLK这个I2C总线关联?手头正好有这板子,看来明天到店里对着图纸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822排阻怎么测量两边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我的一块也是同样故障现象。求解。

网友:
小白求教 我在这个网站下载的文件怎么都是ph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