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1111T开机一秒掉电维修,广达代工GD3,年关按耐住心情修!

楼主(2015-02-12):
  前天中午熟人送修一台SONY笔记本,型号 PCG-5111T   广达代工的版号是GD3 。  故障现象是:开机一秒掉电 电流很小 而且不固定 有时0.05 有时0.13 总之不过0.3A(广达的掉电一般也就这德行)  就跟顾客说主板有问题 留机维修吧 由于是经常来我们家修的 他很爽快的就留下来了。
  拆机一量COMS电池 2.6V,赶紧换个3.3V的上去 还是一样的毛病,掉电这种毛病 先上论坛搜搜有通病没有 哈哈,有个说换EC好的 我立马去找EC 可惜没找到,又仔细一查 都说待机芯片有通病不出3V5V会掉电,我立马让小弟找个RT8206换上去, 换好之后有惊喜哦 不通电了  哈哈 什么电压也没有了 此时已经晚上7点了 老板说今天23 过小年了 出去聚餐了 就没管他了。
  今天熟人一直催啊 说你赶紧修吧 修好我把本给顾客就关门过年了 就等你了,搞得我没话说,今天晚上放下心中杂念 仔细量吧 我把原机自带的PWM芯片PM6686又换上去 故障就又变成掉电了  好 既然故障已经还原 那就开始修!!
  找到待机3V 5V电感PL7和PL8,发现5V插上电就有 3V触发后才有 正常的,像这种掉电我第一想到的就是3V 5V转换管

5V的两个转换管PQ10和PQ13我测了都有跳变 正常的,测到3V的两个转换管PQ9和PQ14时 发现PQ14没有输出 掉电时G级有5V跳变正常,原因很可能是转换管不良 或者后级电路的问题 导致掉电的;经测量PQ14的1,2,3脚直接对地短路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测出来这个问题就好修多了,拿出手机 开始拍照吧  哈哈

烧鸡发现只有EC这附近有一点温度 但不烫手 别的地方更是没一点温度,难道真是EC坏?这大过年的定个芯片还能到吗? 不甘心 用表先量一下EC附近有没有短路的电容,
发现确实有个电容短路 可能是阻值太低了 没什么温度,拆下来就不短路了,赶紧换好开机 电流上到1.多A 应该是亮了,让小弟装好 确实OK 了 维修到此结束。

这个机器其实并不难修,我查论坛通病的时候 有人竟然说这机器他见多了 修复率是0  总之很多没有解决的,也许他们根本就没仔细研究 懒 我觉得只要你想修 愿意研究就肯定能测出来个一二三  做维修的先不说能得到些什么回报 只要有耐心肯定就有回报  过年了 赶紧回家了!

 会员632483300鑫豆2024-1-27 11:04
 会员7563572元2023-1-29 09:21
 会员9087902元2022-11-27 16:01
 会员4771302元2022-10-16 14:23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有时候不能完全相信论坛上的案列 更多的要 有自己的判断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都能查出来,,佩服佩服

网友:
修复率为0,是没修啊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直接换板了,太厉害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直接换板了,太厉害了你

楼主厉害,哥更厉害,上来就直接换板,有没有检查啊?图片不错

网友:
PM6686没有见过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思维清楚!  我最烦的就是这些  掉电!!  不知道怎么入手  也许是我经验还不够吧!  赞一个

网友:
确实不好搞  尤其是掉电没有波波  不好弄量不到 用万用表不好抓

网友:
楼主  还有小弟   羡慕啊

网友:
这个都能查出来,,佩服

网友(2015-03-18):
电容短路 怎么会EC有点发热呢

网友:
慢慢积累,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学习了的飘过

网友:
楼主是个标准的技术控呀,真维修技术精益求精,精神值得我等学习

网友(2016-01-06):
索尼确实不好搞,见得又不多,还是要细心,有技术,学习了

网友(2017-07-01):
来自: 浙江杭州
楼主技术不错 这都能查到 如果是我 可能真的就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