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 QBL50 LA-7551P 不开机,不通电 换 EM=DE

楼主(2015-02-12):
华硕K43T 不触发不开机 板号:QBL50 LA-7551P。19v输入待机电流0.0029A,按
开机键无反应,不触发,开机键电压17.5v,按下开关可以正常拉低,就是不触发
。测量无待机电压3.3v 、5v。EM=DE RT8205LZQW 用 TPS51125代换现象一样不触
发。芯片测量数据如图:
更换EC芯片KB930QF A1 一样的现象不触发。请教大师指点。

网友:
断开PL901后能触发嘛?

网友:
芯片的1、6脚待机3  5V开启信号无。此信号应由EC控制的,查EC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独显供电算是正常。

网友:
独显供电电感阻值正常的,EN0 3V也正常。芯片的1.6脚是PWM3V5V的开启信号,0V不正常的。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先把待机修出来。

网友:
修复结果可以正常开机。一路追查到温控芯片  G718TM1U。此芯片没有货,没有更换。处理结果就是不要温度控制。断开此芯片3脚,如图: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后遗症;期待高手大师注解:

网友(2017-08-05):
缺电压啊          vsp电压吗

网友:
                典型的仁宝温控引起拉低开启。。

网友(2018-07-24):
仁宝的经典案例温控引起拉低开启案例哈哈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玩意坏了?? 哈哈

网友(2021-06-12):
有没有返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