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3 诊断代码D0 98反复跳

楼主(2015-02-12):
  客户送来台组装机,开机加电不显 、用诊断卡跑码D0 98 反复跳,依照以往的经验还有论坛里面解释,应该是bios,拆主板,刷bios,再换了N个版本的bios以后,觉得自己的思路错了,回想想修过的华硕和V星板貌似822排阻,在把南桥和bios附近排阻量了一遍后,有过几个没阻值,反正要换就一溜烟的全换了,换完之后测量感觉差不多,上电开机,症状还是一样,用示波器看了下14.318没波形继续换时钟附近的822,换完后,波形有了,上电还是不行,仔细的看了一遍下边那个芯片有点锈,在加焊后顺便量了下旁边的822,没阻值,没办法、换,换完后上电,do 98 oo d3 看到d5的时候觉得有戏,继续d5 2r 45 78  85、一看显示了,一时心血来潮把南桥附近所有822排阻位置都记下来,然后把南桥附近的又给换回去了,果然 不开机了,说到底大概坏了8个,我那个⊙﹏⊙
最后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这几率太高了,这板子882很多坏的吧

网友:
华硕坏822通病,lz这块板822坏的不少。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全部加热下,

网友:
有好办法快速判断822好坏的位置吗

网友:
你的意思是时钟附近的822和时钟都有问题对么

网友:
看来ASUS 822排阻真正成为残害主板的凶手啦

网友:
822排阻给维修人员送礼这还不好?

网友:
这块板子822排阻坏的那么多及芯片引脚生锈,说明板子腐蚀严重。

网友:
收藏了,学习一下幸苦楼主了

网友:
不会吧,822排阻一下子坏了这么多个,怎么可能都同时坏

网友:
同时坏了8个,正常使用情况下不可能的,说明是放久了腐蚀坏的。有些厂家就会给家电装定时炸蛋,过保就坏,这样才符合厂家的利益。也受维修人员的欢迎。

网友:
最近发现关于排阻坏的很多。

网友:
楼主不会一下子坏那么多822吧

网友:
822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呢 。。

网友:
感谢分享,我有块同样的板子,测量822排阻,确定有7个不行了,阻值很小了。全部换了之后开机一次就再也不跑码了,还在查

网友:
我这里有也一块,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死机,有时候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