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小米1手机不能开机如何修?

楼主(2015-02-12):
本人有一个小米1手机,因为一次误将连在电脑上的音频输出插头(就是两头都是公头的那种)插入了手机的耳机插孔,导致手机烧坏,不能开机。
由于自己是个外行,只是对电脑稍有了解,对手机维修不太懂,所以向各位大神求助,这种情况烧坏的一般会坏哪儿?如何去检测?

上图是我拆开的小米1手机,手机后面有2012052,这个是它的型号吧。

我把电路板也拆开了,就是想让专家能给我说清楚一点,该怎么去检测,测具体哪个位置的元件。

电路板上部分。

电路板下部分。

电路板上部分掀起了的情况。
还望各位专家多加指教,因本人是外行,望能像教新手一样说详细一点,提前拜谢!

网友:
继续上两张图

拆下的电路板

网友A:
应是插入插头时由于短路了烧手机音频功放电路引起的不开机。从耳机插也入手跑线路,看保险烧没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是插入插头时由于短路了烧手机音频功放电路引起的不开机。从耳机插也入手跑线路,看保险烧没烧?

这个电路没研究过,不太懂,不过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小米1不开机,好几个例子都是说上面的电容被击穿短路了,我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也确实有短路的,就是用二极管档测的,电容两边对地阻值都为0,请问如果把电容换掉能否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研究过,不太懂,不过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小米1不开机,好几个例子都是说上面的电容被击穿短路 ...

那你就去掉看看吧!也许不是电容呢,总得拆了才清楚啊。

网友:
既然这样了,那就拆开干吧,没准就好了呢!

网友:
电容短路,换掉

网友:
手机部件太精密了,也不是三两句你就能找到问题的,个人建议送修吧.....

网友C:
你先夹电源看看是不是主板短路了,是的话拆掉开机排线的电容和电池接口左边的电容, 还会短路就拆功放,己修好很多台小米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夹电源看看是不是主板短路了,是的话拆掉开机排线的电容和电池接口左边的电容, 还会短路就拆功放,己 ...

请问我拆了两个短路电容(用红色框起来的部分),但是拆掉后测量电容两个焊点之间还是短路,这是哪儿的问题?你说的那个功放是哪儿呀?

网友:
看来自己不太能修了,因为如果是哪个芯片或CPU烧了,也没有代换零件,要是只换个贴片电容还好弄,从别的电路板上拆个下来就好了,但这个不仅仅是电容的事。虽然没修好,但总算练习拆手机了,这个还不算难拆。

网友:
用万用表电流挡,串电池接上手机,按开机键,看有没有电流反应,看电流来修

网友D:
建议楼主首先检查电池完好情况其次检查主板有无短、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首先检查电池完好情况其次检查主板有无短、断路。

主板肯定存在短路,因为电容拆下后两个焊点还短路。但是自己是外行,只是能拆个机子,对手机电路一点研究也没有,也不好确定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有空还是需要研究一下手机电路才行。

网友E:
拆音频功放,功放请按照电路图示物图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音频功放,功放请按照电路图示物图来

请问一下哪一个是音频功放啊?我手里也没这个电路图,具体元件分不清楚,还望专家指教。是不是功放拆掉后就不短路了?功放拆掉后还要再焊个好的在上面是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057-1-1.html 这里面有,你仔细看,

网友:
下载元件分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