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装上COMS电池后不触发

楼主(2015-02-12):
不装coms电池按开关触发到0.4多,装上COMS电池直接不触发,HM55南桥换了还是一样,这问题对高手来说应该很简单,桥工一头雾水,图片有各测量点数据大神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不装电池时D22正极3VPCU 有  负极+3VRTC为0V是不是D22坏了!

网友:
奇怪怎么没上传

网友:
负极连接北桥   但是还连接滤波电容/二极管把   换了南桥    没用  那应该就是某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A:
既然换了PCH还是一样,那就看R556和C662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你要看看是不是CMOS 电路的问题

网友B:
RTC的复位一般为3.3V左右。但楼主的这个自动触发故障,很有可能和EC、休眠开关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了PCH还是一样,那就看R556和C662有没有问题了

完全赞同这位仁兄的意见。

网友C:
上来就换桥,楼主对自己换桥的技术很有自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的复位一般为3.3V左右。但楼主的这个自动触发故障,很有可能和EC、休眠开关有关

不会自动触发,需要按开关才会触发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来就换桥,楼主对自己换桥的技术很有自信嘛!

自信算不上,换桥有奇迹我是怎么想的

网友:
rtcrst电压太低

网友:
查查RTC部分吧  或者EC的8大条件

网友:
桥都换了,不就检测下该线路的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信算不上,换桥有奇迹我是怎么想的

其实很多时候查来查去还就是桥的问题,你连过程都省了,肯定是有惊喜咯,还省时间了呢

网友:
拆了桥就没有打一下异常的地方?这样测桥有没有短路多直接

网友:
RSTCRST#至二极管之间有问题

网友:
你看下CMOS 电路这块估计可以搞定

网友:
2.9v的电过去只有0,5肯定不正常!

网友:
2.9v经过电阻电容不可能只有0.5v  要不就是那电阻和电容坏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