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3v对地0欧 烧机全板不发烫

楼主(2015-02-12):
    昨天接一台联想U410的超级本,说是进奶了, 进的挺多的,后来处理后,待机正常,可以触发到0.7不显示,后来加焊了EC,然后下班就回家了,今天回来怎么也不触发了,一测3V对地为0欧,这昨天还可以开机的啊, 后来换了EC也不行, 3v烧机怎么也摸不出来哪里发烫,要疯了, 不知道哪位朋友有好办法啊,帮帮忙呗,大过年的... ...

网友A:
加大电流继续烧。还烧不出来,就分级排查。

网友:
加大电流了

网友B:
断开电感或隔离点,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继短路。这种情况一般是3V电感的下管击穿了。在烧不出来的时候,就只有一一拆除3V相连的地方。

网友:
一个一个的慢慢查吧

网友C:
地为0欧还烧不出来,一般都是大体积且散热条件好的器件,如MOS管等。

网友D:
对于这种烧鸡烧不出来的,只能慢慢排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种烧鸡烧不出来的,只能慢慢排查了。

我基本上排查了所有的3V电路,还是短路,有时莫名的不短了,可一通电又短路了,要是软击穿也该发烫啊,楼主遇到过吗?真有板层短路的吗? 我曾遇到过两次,这是第二次,竟然一点都不烫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感或隔离点,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继短路。这种情况一般是3V电感的下管击穿了。在烧不出来的时候,就只 ...

电感后继短路啊,排查了所有3V电路,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为0欧还烧不出来,一般都是大体积且散热条件好的器件,如MOS管等。

难道是MOS管,我再查查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流继续烧。还烧不出来,就分级排查。

电流加到最大了,以前大短路一烧就出来了,这是两年内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全板丁点不发热,奇怪啊,楼主遇到过吗?  我排查了所有3v去路,依然短路啊,晕

网友:
电流到最大了,还是没效果啊

网友F:
不要纠结于3V了,查查其他地方有无短路,如LDO3,5,,以及其他电感,35V后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基本上排查了所有的3V电路,还是短路,有时莫名的不短了,可一通电又短路了,要是软击穿也该发烫啊,楼 ...

有可能是板层短路

网友G:
这种情况最烦了  我前两天也遇到一个 3.3后级短路  有时对地阻值为0  有时200左右 拆掉电感 烧鸡4A 烧死就换板 最后烧了一个电容出来冒烟了  拆掉修复

网友H:
断开电感,看是前面短还是后面短,遇到过大电容漏电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断开电感,看是前面短还是后面短,遇到过大电容漏电烧不出来

是后继短路,可是一点都不发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最烦了  我前两天也遇到一个 3.3后级短路  有时对地阻值为0  有时200左右 拆掉电感 烧鸡4A 烧死就 ...

我已经打到5A了,为何没有效果,从来没有这样过,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板层短路

板层短路可以烧断吗?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纠结于3V了,查查其他地方有无短路,如LDO3,5,,以及其他电感,35V后继

3V,5V线性没有问题,确定是3v后继短路

网友:
PCB也烧坏了吧

网友:
对彻底短路的大元件如;MOS管、大电解等,短路后其短路点之间没有阻值,如同导线是不会发热的,有的元件之所以发热是因为短路点接触细微,或存在很小的阻值。一经大电流即被烧断,或大电流经过有阻值而短路的元件时就产生大量的热,这热量足可以把元件烧成灰碳。这就是烧鸡大法的简单原理,建议用拆卸法对疑点排除

网友I:
拆除后级吧估计线热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除后级吧估计线热

已经拆遍了,几乎发疯了,再不行只能放弃啦

网友:
我碰到的这种一搬对地0的都是电熔坏了,你烧吧

网友J:
我只想问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只想问  楼主修好了吗

我只能告诉你,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K:
应该没那么邪乎吧!   把与之相连的都拆了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应该没那么邪乎吧!   把与之相连的都拆了都不行????

确实不行,我也纳闷了,原先都快显示了,个人怀疑先是进奶严重,随后上BGA高温加热出现了不可修复的故障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行,我也纳闷了,原先都快显示了,个人怀疑先是进奶严重,随后上BGA高温加热出现了不可修复的故障 ...

纳尼,   不是搞变形了吧,  这板子肯定薄吧

网友L:
分级排查,查图纸收牵连的全部断开

网友M:
还是把电流加大,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纳尼,   不是搞变形了吧,  这板子肯定薄吧

主板确定没有变形,不过这板子确实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分级排查,查图纸收牵连的全部断开

试过了,没有效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是把电流加大,再烧

电流加到最大了,还是不发烫啊

网友:
这种短路,很大一方面不是这边有问题是转出去的转换电压重点看看吧。还是就是桥,有些桥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先从3v所到之处,慢慢拆吧!先从拆装最容易的开始

网友:
只能断开,排除了

网友:
对地大短的话  是很难烧出来的。。。。。。这样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那只能一个一个拆了,有可能是小芯片坏

网友N:
我以前听人说过,对地为0烧机,相当于一根导线,烧的只是电路板的铜线,不会烧到无器件,只会把铜皮烧断,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O:
我有个同事遇到这种情况经常用两台电流表烧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烧不出来,就挨个卸掉啊 。哈哈  就是麻烦点呗

网友P:
修好了回一下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以前听人说过,对地为0烧机,相当于一根导线,烧的只是电路板的铜线,不会烧到无器件,只会把铜皮烧断, ...

我遇到过两次了,至今不能修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有个同事遇到这种情况经常用两台电流表烧 楼主不妨试试

两个可调电源?具体如何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感或隔离点,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继短路。这种情况一般是3V电感的下管击穿了。在烧不出来的时候,就只 ...

是后继短路,断开了所有3V,至今没有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好了回一下啊 啊

这个必须回复,估计不太可能修好啊!

网友Q:
现在的电脑,,是有点感觉烧机大法没用了,,不行只能一步步来,,我感觉桥或大芯片的地方散热好,经常烧不出来的地方就是这些
还有就是贴纸,或扩展卡槽下面,也是摸不到热的地方

你这情况,最好是全拆了贴纸和别的可以拆的铁片,看看有木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的电脑,,是有点感觉烧机大法没用了,,不行只能一步步来,,我感觉桥或大芯片的地方散热好,经常烧不 ...

多谢你的建议,我会试试的,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 B45O也是 3V后继 转换电压短路打组织 为0  短路 的问题  , 拆了 好多东西  最后发现时南桥问题

网友:
电流加在烧,仔细摸

网友:
现在 新的板子好像我也修过2个  3V对地 0欧 也是怎么烧都烧不出来

网友:
碰到过2次大短不发热,一次碰巧找到一个大电容。另一次找不出,别人用波波找到是板载CPU烧了。

网友:
楼主修好木有?一定回复哦!这故障值得学习。

网友:
断后级 在烧 总会烧出来的 不会那么寸的 板层短路!

网友:
慢慢对应图纸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后继短路啊,排查了所有3V电路,奇怪了

对地为0欧姆是烧不出来的,只有线发热

网友:
查阅图纸看3v 到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