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plus 屏幕锁,id锁

楼主(2015-02-12):
本人修电脑的,接了一台苹果6 plus客户是捡到的,进不去桌面,有屏幕锁,系统是ios  8.1的,已经不能套屏幕锁了,,我查一下序列号,激活锁也已经开启,刷机指定成砖,万能的巴友,支个招吧,,谢谢啦

网友A:
苹果ID现在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B:
这机子只能当配件使用了

网友:
拆了当配件出。id的都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只能当配件使用了

还没提示要输入id锁,,,把屏幕锁密码消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ID现在是无法解决的

8.1解屏幕锁可以么

网友:
苹果公司才能解

网友C:
这个别人锁机子是迟早的事

网友C:
通过查找我的iPhone 锁定你的位置警察叔叔会找上门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查找我的iPhone 锁定你的位置警察叔叔会找上门来的

查水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别人锁机子是迟早的事

不会吧,,,,,

网友:
只能换硬盘+基带   不过弄好代价过千了

网友:
6啊 4的差不多 6现在实在是搞不定 要不 在别的论坛收几台的

网友:
不要被抓到了

网友:
这也能办?

网友:
用爱思助手,高级玩家,看看能不能解开屏幕锁

网友:
拆了吧  过过隐

网友:
各位知道某宝上是怎么查询ID的完整信息的?

网友:
花费的代价高 没必要弄

网友(2015-03-15):
这个麻烦啊。还是当配件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