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电池座子掉了,焊盘也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5-02-13):
新手,换换屏幕还可以,飞线真不会。中间的焊盘掉了一个,我在南宁想问一下找个师傅飞线大概什么价

网友:
上个图,不是很清晰

网友:
看线路图费县啊

网友:
尝试自己飞线,不行就放手吧。

网友:
应该很简单啊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会选择搬板,电池座子焊盘都掉了,安装不牢,后面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只能飞线  这还能怎么办

网友:
我今天还弄好一个 就是中间俩个点 直接挖出来 然后飞过去 加低温锡 170度吹上座子 不过座子 可能会掉 建议小心弄好 装机 不要再动他了

网友:
这个小意思啦,找到线路直接飞线到电池座,AB胶固定座子,搞定,沒换A5难吧?

网友:
飞线了  但不好焊的

网友:
座子好搞,不是还有三个点吗?剩下那个飞线解决,我刷机的时候用过此方法,很管用

网友:
焊功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