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b300nw不加电有5v 电压

楼主(2015-02-13):
s19b300nw不加电有5v 电压。 开关无电压指示灯不亮 没有待机电流。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5V电压都出来了,没待机电流?稳压器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驱动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上的各组电压和数据查了没

网友:
3.3V正常吗?on/off信号有吗?

网友:
说的具体点,这么模糊没法判断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上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叫做有待机供电,驱动板正常工作时指示灯才会亮,所以查驱动板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星的显示器先刷BIOS再说,不行再另外查各供电。

网友(2015-03-22):
不加电  还有5v电压我也是 罪了     是不通电有5v ?

   指示灯不亮   是不是  后面高压短路了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