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dFan 是一个监视电脑风扇速度及温度的软件

楼主(2015-02-13):
SpeedFan 是一个监视电脑风扇速度及温度的软件,和即时显示芯片温度,可以根据芯片温度来设定不同的风扇速度,最新版中增加了 S.M.A.R.T. 技术监控硬盘, 以及 FSB 频率调节功能。
CPU风扇转速自动调节方法:

先简单说说主板的风扇调速功能以及主板上的风扇接口。主板的风扇调速功能分为PWM模式和DC模式两种,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主板采用不同的模式,也可能两种模式均支持,具体支持哪种模式得去主板bios里面去看。
所谓PWM模式,是指风扇的调速需要通过一根调速信号线实现,这种风扇即4pin接口(4pin接口和电源引出的D型口不是一回事)风扇。一般来说4pin风扇市面上比较难买到,它往往只搭配在原装的散热器上。而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是3pin风扇,插在主板的3pin输出口上,只有支持DC调速模式的主板才可以对3pin风扇进行调速。不过绝大部分主板都采用PWM模式对CPU风扇进行调速。使用SPEEDFAN对CPU风扇转速进行自动调节的前提就是主板支持以上两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
虽说大部分主板都对CPU风扇有自动调节功能,然而主板自带的调速功能往往不尽人意,比如依然觉得噪声很大,或者希望能在玩游戏时开启风扇,不玩游戏时关闭风扇等。这时候就可以使用SPEEDFAN这个软件来对CPU风扇进行更加个性化的控制。至于使用SPEEDFAN控制CPU风扇时候是否需要开启主板bios里的风扇自动控制功能,我也不是很确定,反正我是关了的。
我用的SPEEDFAN软件是4.38英文版。目前最新版是4.40版,但是4.40版在我的电脑上有些小问题,不如4.38版完美,所以我就拿4.38版做例子。SPEENFAN是一款非常独特的软件,它实现的功能非常之全面,但是设置却太过细致(有些不够人性化),以至于很多朋友以为这款软件没什么作用,其实原因是没有设置好。英文有些吃力的朋友也可以下载汉化版。从4.38版开始,SPEEDFAN才开始支持win732位及64位操作系统。
运行speedfan,经过一阵子检测之后,出现界面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这个工具为啥不显示显卡和主板温度呢?

网友:
楼主,,,这工具好用不??

网友:
好软件啊 那下载啊

网友:
怎么不把软件发一下

网友:
这类软件一般人都不会安装它,因为用处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