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漫步者R1900T3电原理图谈摩机

楼主(2015-02-13):
漫步者R1900T3电脑音响摩机

笔者的漫步者R1900T3低音无力、散乱浑浊,人声表现较好,高音暗淡,弦乐混乱少有层次感。

LM4766NS公司的双声道高保真功放,在额定电压下可得到30WX2的平均功率,8欧负载下其谐波失真加噪声小于0.06%,每声道都有独立的平滑的淡入淡出静噪功能以减小开关机时的电流冲击,具有较宽的电压范围, LM4766的特性是音色温暖,广泛应用于R1900T3等多媒体有源音箱功放。

1.提升高音

R1900T3输入前级,有个RC低通滤波器,电容470p(图中标示471,意为47乘以10的一次方),电阻10K及音量电位器10K串联而成,该电路起到衰减旁路高频、隔离信号源与放大器的作用,由于左右声道还有C102  C202  100p的高频旁路电容,故将4470p的高频瓷介电容全部焊下,高音响亮,听无损音乐很爽,细节表现能力大为提高,但码率低点的MP3听到嘶嘶噪音,有点刺耳,所以一组换上100p的电容,另一组做对比不焊电容,音色柔和还是不耐听,更换220p后达到高音细节增加清晰耐听的结果。 漫步者的高音扬声器灵敏度高于低音,估计厂家想通过这种方式衰减高音,降低分频器的制作成本,只是电容值选取过大。

2.增大音量:

线性放大电路的闭环增益由负反馈决定,R1900T3电压放大增益为R203/R202=22000/680=32.35倍,LM4766的开环增益(Av)达到115dB分贝,我们适当增加R203R103)的阻值就能增加音量,可在39k-51k之间选取。理论实践表明不会对音质产生不利影响。

3.提升低音:

C100C200为放大器负反馈的交流隔直电容,该电容为10UF,在50HZ的低频时容抗为318欧姆,放大倍数降为22000/680+318=22.04倍,故将C100C200负反馈电容由10uf换成47uf,计算表明50hz低频可提高2.5分贝,低频变的相对平滑,听感上低音力度、下潜深度都有提升。

4.摩电源: 变压器和整流桥堆、电源滤波电容共同组成电源的内阻,电源内阻又是音箱喇叭的交流回路,显著影响音质,这就是大家摩机摩电源的原因。对于600多元的R1900T3来说再换个100多元的大功率高级环变有些得不偿失,整流桥堆已经达标,无更换必要。只有更换滤波电容了。所有电容等效一个容抗、随频率变化的损耗电阻和电感的串联体,高品质电容就是频率特性好、损耗电阻和电感足够小。

由于电解电容在高频上表现不佳,所以R1900T3加了0.22ufC105  C205聚丙烯电容来改善音质,故摩机时没有必要在电源滤波电容上再并联高级聚丙烯小电容。

常用高品质的大容量电容做滤波电容摩机,笔者用30元一只的日本化工10000uf来取代台湾联合6800uf滤波的,之后高音很亮丽,低频明显减少,声场变薄,总体听感还不如以前的电容,又换回去了,估计我买的是假货(没用电容仪进行测试),电容已退,还请网友告知,哪里能买到真货。难得楼主将1900T3电路图画出来  ,小星对电路也不太懂,只是根据经验,简单交流一下。

1471小电容不止是1900T3,像三诺的N-20G,很多音箱都是用的471,黑钻启明星用的是331

这个电容在标准电路里是没有的,我的理解,输入端的471是过滤超高频的,也可以说是衰减超高频用的,虽然理论上,它并不会直接影响聆听的频段,但却会对高频的听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除了471,还有101,这就是两次过滤,理论上能让高频的听感更加柔和。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简单。以绝大多数年轻人的耳朵而言,都会觉得471是一个很保守的值,它本身对高频的衰减就很大,再加上101,再衰减一遍,高频可想而知,声音肯定是柔和不刺耳的,但会很暗淡,会失去很多活力。所以471的位置如果取值471331,那么101可以考虑省去。如果是221201,那么101可以考虑保留。衡量的标准,以个人的最终听感为准。另外要注意的是,像471101这种“1”级的小电容,推荐使用圆片电容(就是最便宜的那种瓷片电容),不要使用独石电容,这点很重要。

2、放大倍数可以保守一点,接近标准电路,30~40倍即可,最好不超过50倍,太大了,如果音量旋到底,对电路、对单元都不利。有的音箱“破声”就是这么来的,有的变压器老烧掉,我估计也与此有关。

3、反馈电解的取值,不仅会影响到低频,对高频同样会产生影响。我觉得它的取值需要和前面的第一点,结合起来,固定一端的值,再来调整另一端。一般的多媒体书架箱,低频下限50Hz肯定是达不到的,电路设计考虑在70Hz左右就可以了。

4、如果前面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电源的工作就可以不做了。因为你已经用不着,通过打摩电源来提高解析力了,自然也不存在给滤波电容并联小电容这种问题(完全不用并联小电容),电源的任务是提供足够的“力”,替换更大的变压器即可,1900t3原配的也不小了,可以不用换。

楼主买的日化电解应该是真的,因为好的电容,低频都是很干净的,差的电容,声音才会是混浊的,只是人的听感需要的是合适,并不是越干净就越好。如果前面的工作做好了,这里就可以不用动了。

网友:
棒!学习到了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