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190EW8,求神、

楼主(2015-02-13):
飞利浦190EW8 按键无效,按任一键会弹出 OSD MAIN LONTROLS LOCKED,有解决了的吗?

网友:
按键被锁了,,可以解开,,,

网友:
被锁了,解锁呀。

网友:
不知道重刷MCU程序能不能解锁?

网友:
按键被锁了 长按菜单键 就能解开 前提是你的所有按键必须没问题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看下是否有按键漏电导致菜单锁住

网友:
长按菜单键

网友:
按键上锁了

网友:
按键被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