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SD电源紫线正常,绿3.7v,短接不启动,数据如上

楼主(2015-02-13):
芯片为7500+339,待机紫色+5V只有为5.12V,绿色为3.7V,测相关引脚电压如下:7500
  引脚        待机      启动                 引脚          待机             启动
    1            0            0                    9               0                    0
    2            4.7      4.7                   10              0                    0
   3            0.07       0.06                11             2.12                2.12
   4            4.15     3.82                12             12.8              12.8
   5           1.58         1.58               13             4.95                 4.95
   6           3.53        3.53               14              4.95                4.95
  7             0              0                    15             4.95                4.95
   8            2.12         2.12               16             0.19               0.19
339芯片电压如下:
  引脚         待机         启动              引脚         待机         启动
1              1.34          4.88                8               0.87             0.87
2              1.36           4.37             9              0.06                 0.06
3                4.95          4.95             10            1.36                1.36
4               1.36           1.39              11          0.45                2.04
5                0.72             4.45          12           0                      0
6                 1.36           1.36           13            0                   0
7                   0               0              14           0.51               2.27

请教是哪方面出问题了

网友A:
把7500的4脚接地试试看能启动不,如果可以那就查一下4脚的线路,可能是339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7500的4脚接地试试看能启动不,如果可以那就查一下4脚的线路,可能是339坏了。

把4脚接地能启动,且各部分输出均正常,是339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4脚接地能启动,且各部分输出均正常,是339坏了吗?

找个好的339换上去试试看啊,这是最快的办法。

网友:
换个339试试吧,确定短接绿线后339的1脚电压是高电平就换339,1脚的高电平应该是瞬时的,持续的就换吧

网友:
换339后OK了,谢谢合位,涨姿势了

网友:
4脚电位未拉低,芯片不会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