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50C-i7 D2通病之电池不充电篇

楼主(2015-02-13):
同行发来的神州战神K650C-i7 D2的本,配置蛮高的嘛,
说是不电池不充电,因为这款本不着急所以放了几天吧,有时间了于是拆开一看,不知道是后来经人改装的还是之前就那样,有两个风扇,其中一个还是用棒棒胶固定在一边的,而且线也是和另一边接在一起的,属于并联的,以前没见过这款本,所以不知道原装的是什么样的,心想无论配置多高的神州做工还是一样的不敢恭维啊。拆开后,看了一下,满板子都是不熟悉的芯片,在电池口附近看见一个小芯片,型号是8681L,估计应该是充电芯片,后来找了一下电路图 还真找到一份,确定就是它了。这个现象是电池显示充电就是充不进去,没见过这个芯片,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测, 于是上X宝去看了一下电池,哇塞,这电池将近400块钱,好贵的说,也没办法弄块电池来试机啊,不过在与店家交谈的过程中得知这款本很容易出现电池不充电的现象,而且不会是电池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因为他碰到过客户换了三四块电池都不充电,最后还是主板的问题,而且确定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既然店家都相关经验,我是深信不疑了,在此感谢这位店家。后来就是订芯片,换上后,在不开机的情况下一试,充电了,问题解决。所以大家以后要是碰到这款本不充电,直接换充电芯片就好,而且遇到装有此芯片的机器,也有办法咯。

网友:
谢谢!好东西一定要大家一起分享嘛!

网友A:
神舟机现很少修了

网友B:
经验的积累,新机子修得还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机现很少修了

是吧,都是比较便宜的本,质量自然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的积累,新机子修得还比较少。

修的多少还是靠时间来积累的

网友:
看来你是比较好学的学员

网友C:
楼主这属盲修啊!也不测测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属盲修啊!也不测测直接换芯片!

对充电芯片条件比较模糊,所以没测,换芯片是因为卖电池的商家教的。

网友D:
神舟的机器是不怎么好卖的少,修的很少

网友E:
楼主修,没量什么信号么?就直接换,在 厂家可以随意干,不在厂家的话,就是盲修啊,
嘿嘿,神舟现在做工可以 了,心态问题,国产大陆牌子除了联想,排名第二就是它了,加上华硕,宏碁,神舟国产可以排第四名。不过不都是台湾省资代工的么?
我现在发帖用的A560P CPU  I3   的,这个是广达代工的吧,做工可以的,价格比同配置的其它品牌低1000多元,就是ODD不好用,还好ODD很少用,这是我用的第三台电脑,第一台电脑HP 的,过保后,居然不显示,高压包烧了,自己修好,换MOS 管,搞定,,现在躺在角落里不用了,好老的机器,2006年买的,第二台TOSHIBA的,机型是C600,外壳用料太差,主板是CT10RG  的,用不到一年就出现键盘个别键失灵,这个故障是通病,连接到接口的个别二极管微短,送给我哥用了,再买了第三台,靠,用了2年多了,除了ODD不咋的,其它没啥问题,耐用,
现在电脑便宜,做工,质量都一样了,没必要埋怨啥

网友:
多谢夸奖,祝节日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舟的机器是不怎么好卖的少,修的很少

是这样的,见到的不怎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没量什么信号么?就直接换,在 厂家可以随意干,不在厂家的话,就是盲修啊,
嘿嘿,神舟现在做工 ...

亲分析得很对,应该还是心里作用。

网友:
力多力量大啊,有经验分享出来,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方法

网友:
I7的机器修的真不多

网友F(2020-10-29):
我的k650s也是这样的,不能充电,楼主,哪里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