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42LG50FR-TA 遥控按键失灵

楼主(2015-02-13):
LG 42LG50FR-TA  电视主板遥控按键失灵  弹菜单  以前修过 按键板被别人给拔下了 好用几天 又开始弹菜单了 据说是通病 有处理过这个故障的吗

网友A:
把遥控器的电池取出,看还弹菜单吗?

网友:
是个典型,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器的电池取出,看还弹菜单吗?

一样弹      就是主板的问题  淘宝有解决的方法   收费4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弹      就是主板的问题  淘宝有解决的方法   收费48元

既然把按键板拆除了,又排除了遥控器,那就是主板的的问题啦,有可能mcu的小电容漏电引起,自己查一下

网友:
看下键控电路的元件有无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