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se 跑D0 D3 没报警声 该想的法子都想过请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5-02-13):
p5kpl se 跑D0 D3 没报警声 该想的法子都想过请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bios刷过 南桥搞过 没辙了

网友:
拆除网卡和声卡试试看。

网友:
没过内存 你怎么会想到动南桥的

网友A:
外设取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取完再说!!!

内存是外设还是内设

网友:
看看内存的几个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主板根本没启动,不会有报警声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各项工作电压正常不。

网友:
LZ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我有两次遇到,一次是背后有断线,你仔细看看,还有一次换的IO解决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常见的d0 d3是不过内存 在这里应该不是 d0 98 也可能是北桥 南桥  或者内存各个供电有问题 尤其是小供电  即负载电压  请加焊排阻  我以前加焊排阻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