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头万用表笔和示波器探头。

楼主(2015-02-13):
如图,水货表笔直接焊上缝衣针。量电压和对地阻值时用鳄鱼夹,需要时夹上另一个表笔。

网友:
针多的直接后果是经常尖叫、流血。

网友A:
这样弄影响测试波行不

网友:
示波器方法不错,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弄影响测试波行不

线不能太长。本想地线直接连稳压电源的地,但干扰太大。
其实那加的一小段线也是专用设备的探头线,效果很好。

网友:
这样波形会不会乱

网友:
支持工具发烧友!

网友:
正想改表笔呢,正好楼主发表图片学到了,楼主用词也好幽默

网友:
个人习惯不一样 有创意

网友:
多出了一只手,能提高效率

网友:
注意不要鳄鱼夹与板子短路

网友:
接来接去的  因该很麻烦

网友:
绝对好用

网友:
线接的长了,有些信号测不出来。测量波形信号和电压不同的哦。

网友B:
楼主知道啥叫画蛇添足吗???你的示波器探头前端不是可以拔下来的吗??我上个图你看看。。。。

网友:
用大头针怎么样,?别针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啥叫画蛇添足吗???你的示波器探头前端不是可以拔下来的吗??我上个图你看看。。。。

没有示波器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