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短路

楼主(2015-02-13):
短路不触发,知道这个机器用铁乌龟,摸下铁乌龟有点点热,然后拆了铁乌龟换了好了。能上电,但是没显示,之前遇到过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换了cpu好了。估计这个CPU也坏了。打算买个CPU回来。不过先跟客人报价先。。。这个机器坏供电的同时基本都会烧坏CPU。

网友:
一般都要一组换,要不然问题多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以经都知道了    呵呵

网友:
2代CPU坏得很多  基本坏的都是U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u坏的  u没坏的也有很少几个吧

网友:
通病吧,我修了很多台CPU都没有办法幸免哦!而且CPU也不便宜的!

网友:
直接换一组吧!

网友:
这机器以前修到一个,当时能上电了,电也都出来了,就是不亮,放了一夜第二天又亮了,真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马的,在我们这80元修机的地方,CPU坏了,就是没看头了,,干,新U新桥,,都不如老的用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