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独立改集成遇到问题

楼主(2015-02-13):
联想Y450改集成,外接已经改OK了,正常显示,内接有背光无显示,EDID 已经读屏信息了 LVDS 有上行和下行波形。 北桥的偏置电阻已经改好。希望改过的高手说一下

网友:
LVDS供电部分

网友:
你的北桥是GM的不

网友:
重点看看北桥到屏上边的时钟电阻都装了吗?

网友:
北桥的偏置电阻是什么,起什么作用,求楼主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改了 掉电  不显呢

网友:
北桥肯定是GM45 LVDS 模块供电已经改好了的,楼上说的北桥的LVDS电阻和时钟肯定是改了的

网友:
解决了码?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3-31):
我也碰到一台 SONY VGN SR55E   已经有半年了  还没有修好。内接 有背光   有满屏竖线。屏 屏线都已经换了。外接  进系统正常 显卡跑分正常。奇怪。

网友:
有背光说明电已经通过去了,背光开启信号有了,LVDS出波形,那估计就差时钟了,检查一下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