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主板不跑码小修

楼主(2015-02-13):
       马上要放假了,今天接一台映泰A770E3的主板, 上电不跑码, 既然不跑码,那先测测供电吧,测内存供电为0V,断电打值为24欧,感觉不是很正常,台式机修的少,既然能开机,暂且认为正常吧, 看的内存供电芯片为FP6321a, 网上没有查到PDf 从论坛找到一块类似的图纸,查5脚VCC正常,7脚REFEN不正常,线路不好跑,去掉Q24,再上电,测内存供电1.5V已经正常了, 接着开始跑码,亮机了! 呵呵,又赚几十外快,  顺便说一下,这应该是通病,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如果可以给加几分呗...

网友A:
你把芯片7脚悬空开启,故障原因不找,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芯片7脚悬空开启,故障原因不找,很容易返修的

没有时间找了啊,马上放假了,而且也不一定找的到,只能暂时这样了

网友B:
此类故障在坛子里也看过,好像都这样处理了。但不清楚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类故障在坛子里也看过,好像都这样处理了。但不清楚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是啊是啊,要不然都修不好啊,希望没什么后遗症才好啊

网友C:
主板中内存的开启是受SLP-5#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中内存的开启是受SLP-5#控制的。

多谢楼主指点,现在我也只看结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把芯片7脚悬空开启,故障原因不找,很容易返修的

去掉Q24相当于前面相连的Q25 开关控制也会失去作用,这里最好查下Q25 B级控制工作电压值大小,正常为0,7V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芯片7脚悬空开启,故障原因不找,很容易返修的

7脚悬空开启在这里有两种定义,一是把这个引脚翘起脱离对应焊盘工作,而是断开7脚外围相连开关控制三极管进行工作,楼主这样子操作Q25 B级相连控制信号也会失效。

网友E:
neco   记得几天前你发的帖不也是这个主板 这个故障  你查Q25 B级了吗  ?  它摘掉Q24 和你给Q25 EC级短接是一个概念  就是不要Q25 B级那个EN电压了  你也是修好了 人家也修好了 你还叫人家查 Q25 B级电压  俺认为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neco   记得几天前你发的帖不也是这个主板 这个故障  你查Q25 B级了吗  ?  它摘掉Q24 和你给Q25 EC级短接 ...

感觉你很有意思,加个好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Q24相当于前面相连的Q25 开关控制也会失去作用,这里最好查下Q25 B级控制工作电压值大小,正常为0,7V ...

我现在也只求结果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neco   记得几天前你发的帖不也是这个主板 这个故障  你查Q25 B级了吗  ?  它摘掉Q24 和你给Q25 EC级短接 ...

不是我发的,这里Q24 C级应该有连接个上拉电阻进行工作,使7脚REFEN开启信号工作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E:
那么把Q24 摘掉 芯片的7脚不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NECO 那芯片的7脚 就是要有上拉电阻  7脚为高电平才会工作  前几天你发过这个板的贴子 你不是懒得差Q25 B级EN信号 你短接Q25CE级了吗? 那他摘掉Q24 和你短接Q25 不是一样吗 ?

网友E:
刚仔细看一下  我感觉这个图不对  那个芯片的7脚必须要有个上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把Q24 摘掉 芯片的7脚不就是高电平了

也可以这么操作,如果是芯片本身故障拉低7脚电压,在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则选择可以翘起此引脚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仔细看一下  我感觉这个图不对  那个芯片的7脚必须要有个上拉电阻的

嗯,上拉电阻另一端也连接电源电压测试点,同时起到限流保护Q24 和U11芯片作用。

网友:
你把芯片7脚悬空开启

网友:
去掉Q24会产生其他故障现像吗?

网友:
关机不受时序控制了,点关机后应重启而不是关机

网友:
B极会有一个5V的控制,让你一摘Q24也就没有控制。所以芯片正常了,有可能会出现像楼上的解释,关机变成重启

网友:
关机时序应该是先停止SLP-S3#,使内存个供电停止输出,然后停止桥,总线,cpu等的供电,最后关机。去掉Q24后内存始终有输出,所以应该关不上机器。我曾经修过一台没有SLP-S3#的机器,直接在1.8Vsb上取的电,就关不上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