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摔,发热修好后无送花无听筒无免提,喇叭可以放音乐

楼主(2015-02-13):
换过音频IC无解,求大神

网友:
板被锤子砸过,但是没有歪

网友A:
无送话无听筒无免提说明故障在主控。

网友B:
无听筒无送话,别的声音正常,那还不撬 基带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听筒无送话,别的声音正常,那还不撬 基带等什么。。。。

wifi能用,信号正常,确定是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送话无听筒无免提说明故障在主控。

主控是指那,求指教

网友:
什么时候也学下手机维修。

网友:
急,求大神

网友:
苹果手机我不会修,好好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