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N 的问题

楼主(2015-02-13):
ga-h77m-d3h 主板,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发现图上这个-PSON只有0.02V ,正常吗?图是ga-h61的图,电路差不太多it_vcc e 3.5v 2只有0.02V

网友:
正常的,低电平有效!

网友:
谢谢了,再问下这个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95836,现在只有、相有CPU供电正常吗?集显供电也沒有。

网友:
只有一相有CPU供电,供电有1.06v。

网友:
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