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键盘古怪问题

楼主(2015-02-13):
单独按任何键正常,但是按完组合键后整个键盘就灵了。例如Ctcl+任意键,
键盘换过,系统做过,无果。啥原因呢?

网友A:
按组合键后,整个键盘失灵了?死机了还是怎么啦?

网友:
按组合键的话键盘就全部失灵吗?这个比较神奇的说,按理说键盘换过了,那就得看板子问题了,比如EC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组合键后,整个键盘失灵了?死机了还是怎么啦?

没死机,触摸都正常

网友:
装个纯净版系统试试

网友:
换系统,刷BIOS ,检测键盘接口电路,最后才搞EC

网友:
到底是键盘问题还是电脑主板问题,用代换大法试试啊

网友:
难道EC不好?暂时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官网找下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你在PE下按组合键试试,用外置USB键盘试试组合键。这种还真有可能是BIOS或者键盘本身故障

网友:
换硬盘试看看哦

网友:
重点查查键盘接口的排阻什么的还 就是耦合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什么。

网友:
先刷BIOS再查下ec的键盘控制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用外接键盘看看,若没有问题,量下键盘接口的引脚信号的偏压,有可能是EC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死机,触摸都正常

那你把触摸板拆下,再按组合键看看效果。

网友:
会不会是触摸板影响的。或者主板进水了

网友:
到官方网站看看有没有键盘、触摸板程序

网友:
有个键坏了,导致按组合键变成小键盘切换,切换后小键盘区变方向键了,所以没反应

网友:
没遇到过 大概都是大家说的那几招了 望告知最后的解决办法

网友:
用侧键盘的软件试试

网友:
不是有键盘检测的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