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过热掉电

楼主(2015-02-13):
     E40过热掉电,风扇转的正常,换过铜管,换奔腾P6100温度正常,换过I3一代370温度还是过高,具体求各位大神讲解下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电压过高,刷个BIOS吧。

网友B:
和显卡晶体接触不好吧!  搞个铜片吧,

网友C:
我遇过的E40  全是换散热模组

网友D:
散热器坏是通病,换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电压过高,刷个BIOS吧。

刷过几个bios都是个鸟样    有没有好点的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显卡晶体接触不好吧!  搞个铜片吧,

这个不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过的E40  全是换散热模组

都换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器坏是通病,换了好多了

我倒觉得跟2楼的想法一样   因为这些我都环了

网友:
一般换过导管应该没有问题的啊,修过几台

网友:
E30 E40散热器散热不好通病,换散热器模组,有些CPU也烧伤,需要更换

网友:
多换几个铜管试试

网友:
铜管新的也有坏的 你用吹风加热铜管 看看铜管的末端有没有热度

网友:
修复了    最后还是bios问题

网友:
CPU过热的话,风扇转速咋样,如果慢,BIOS 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