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5210s开机键拆修

楼主(2015-02-13):
        酷派coolpad5210s开机键接触不良,业余没有配件尝试拆修看看。

网友:
这样做风险大,弄不好开关报废,用无水酒精清洗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也可以用四氯化碳浸洗后再用酒精洗净。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把音量键下给换过去。。。。。。。

网友:
没有换件的情况下,楼主这方法不是最好的,不过业余精神支持记得下次用无水酒精等液体清洗,寿命会更长一些的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也可以滴几滴酒精进去也管用。

网友:
买个开关键就是了  这样搞一般都是空闲了没事干捯饬捯饬

网友:
看到表情符,震撼了,这样的回复都行?汗。

网友:
有风险也有技术含量,图片资料很翔实,拍得不错。

网友:
不错。这么强,连这小小的开关键都修了,配件都不用买了。。强。。

网友:
直接换开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