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故障判断

楼主(2015-02-13):
开机显示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内存没有问题,各位大侠请指点

网友:
内存没问题,那CPU、显卡、主板呢!

网友:
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你说的不清不楚的,没法 帮你啊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坏 那个南桥下面的小板电容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修主板呗。拆开检查下呗

网友: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叫人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