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无DGPU_PWR_EN

楼主(2015-02-13):
手上有台HP G4,板号DAOR33MB6FO REV:F,上电电流1.2V左右,测电压,除了PL28 PL29 PL27,其它电压全部正常,测量PU14,1,2,16脚供电正常,15脚EN没有电压,查DGPU_PWR_EN  OV,追查来源是南桥发出,想问一下南桥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DGPU_PWR_EN,附上图纸

网友A:
飞个电压过去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电压过去看看啊

你是说飞一个3.3V过去吗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用飞电压过去的话,最好把那个电阻拆下,试试看

网友:
先飞线,看有点出来吗?然后煮桥

网友B:
缺集显供电吧!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一般都会好

BIOS刷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缺集显供电吧!按时序来。

这个是独显供电没有出来,当然集显供电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独显供电没有出来,当然集显供电也没有

查南桥收到PWROK、APWROK、SYS-PWROK了吗?前两信号是EC发来的,后一个是CPU供电芯片发来的。

网友:
我有一台神舟A470-I3(HM55的桥)也遇到了这个问题!DGPU_PWR_EN#桥发出的要为低电平才出显卡供电,现在就是DGPU_PWR_EN#不对!

网友:
你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好吧

网友:
注意一下HM55那14mhz那个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饼哥那个帖子,没有开启信号要看时序的

网友:
南桥复位以后发出的

网友:
是双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