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有复位有波形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5-02-13):
接到个同行的机子,说开机不显,拿到拆机,检测无短路后上电测,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最后测了下EC的平台复位,也是正常的,可就是不亮机,电流反复在1.2-1.4之间变化,看到有个大神一口咬定说是CPU有问题,X宝上买来一试,一样的情况,也测过显卡到北桥的电容,对地一致。因为该BIOS是挂在EC下,无法直接测,只好测了EC的LPC_AD线的波形,附上波形如下,请大神帮忙看看,指点一下思路。谢。

网友:
什么平台的板子,内存SMBUS有木有波?

网友:
内存排阻波形正常么,

网友:
检过内存了吗?换内存试试,确定过了内存,接下来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测试一下屏线接口的EDID信号,和EDID供电是否正常,若正常则要检查屏供电是否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