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32K100 会自动跳出菜单,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5-02-13):
海信LED32K100 会自动跳出菜单,有时出,有时没。一般用10分钟以上就会出现了。

不是遥控器的问题。也不是按键板的问题。我都把按键板拆了,还是一样出现。我量了一下,各个电压都正常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电视修的少,不好意思,感觉应该是软故障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  等待下面的大神来解决

网友:
看下键控电路的元件有无变质

网友:
重写总线吧,一般是总线问题,不是数据问题。

网友:
重刷BIOS。或者换驱动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ga漏电多,键控直接接3.3v,用遥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