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 XPS l502x 玩3DMark 卡死

楼主(2015-02-13):
收到客户的2台 “戴尔 XPS l502x ”,症状为:玩3DMark 档机卡死,不玩游戏不会卡

初步分析了下:

1,原客户机器配置的为Sandy bridge CPU i7-2670QM2.2GHZ 型号,一打开3DMARK跑个10分钟就容易档机卡死

2,拿手中的Sandy bridge CPU i5系列 换到档机卡死的机器中,跑3Dmark 半个小时都顺畅。。。

3,此时怀疑客户的i7-2670QM2.2GHZ 是否CPU 损坏?拿客户的CPU 换到店中一片Sandy bridge 平台的联想主板上,跑游戏都顺利。

4,此主板为独立显卡架构,用Nvidia 诊断程式工具mats 跑了3遍,显卡功能PASS。

5,挡机时触摸CPU cooler 感觉很烫,翻看DELL 客诉也一直反应此款机器温度很高,因此下午尝试了如下方向:更换coolerCPU之间的散热膏;
换过cooler与CPU之间的散热膏之后結果还是能复制到3Dmark挡机

此时,感觉和散热关系不大了。

下一步,各位觉得和主板哪块元件相关联大点?CPU 插座 。。电源管理芯片,还是。。。

戴尔 XPS L502x 主板线路架构:

网友:
先处理好散热问题,应该可以解决,这机器散热不太好,然后更换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L502修到过 死机  换内存就好 但是它本身那个内存又是好的

网友A:
CPU供电问题,客户的CPU与主板供电间存在类似与共鸣现象,功耗大增,试改变一下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问题,客户的CPU与主板供电间存在类似与共鸣现象,功耗大增,试改变一下CPU供电滤波电容。

请问一下,改变CPU供电电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改变CPU供电电容的目的是什么?

改变供电输出波纹系数!再好的滤波电容也不可能滤出绝对平滑的电压,多多少少都还有脉动成份的。这脉动波纹如果与CPU产生谐振频率相同时,功耗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供电输出波纹系数!再好的滤波电容也不可能滤出绝对平滑的电压,多多少少都还有脉动成份的。这脉动波 ...

原来是这样呀,谢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散热问题!

网友:
cpu  我也遇到过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花屏不就是显卡的问题么

网友:
楼主解决好之后分享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说下

网友:
我能告诉你去DELL下载驱动和BIOS更换程序不?

网友:
爱尔思坛说的有理!

Thermal散热信号不会导致挡机,温度过高导致的现象是断电,直接强制断电保护电脑。
年前正好无事,
依以前在工厂的经验:CPU 模块的一些core power ripple 纹波过大会引起挡机
只有老老实实拿探棒在跑3d mark時候 ,一組一組的CPU 电去及時去量。
看有沒有哪一組会异常
周六量了一组:1.5V_SUS_CPU

网友:
兄弟,共享下图纸吧!

网友:
显卡和显存这块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问题,客户的CPU与主板供电间存在类似与共鸣现象,功耗大增,试改变一下CPU供电滤波电容。

谢谢,能否再告知详细点 ?是否就是指更换下VCC_CORE 的电解电容?

如下图:两个470uf

网友: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滤波不良,加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能否再告知详细点 ?是否就是指更换下VCC_CORE 的电解电容?

如下图:两个470uf

不只是470uf的电容,0.1uf的电容也请关注一下!它才是防自激的去耦电容,厂家安装它不是无道理的。

网友:
目前很多I系列的CPU 出现的问题很多,
你都换CPU没问题,LZ还想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