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这个现象是屏坏还是逻辑板坏

楼主(2015-02-13):
各位师傅,我接手一个神州天乐的42寸液晶电视。现象是这样,有时候开机就这样,有时候好,但放两个小时肯定这样而且现象加重。而且故障现象是会动的,变的。驱动板已换过试过没问题,我现在不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逻辑板(板号T420HW01 V2)的问题,想问问位师傅。先行谢过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屏组件不良啦------

网友:
是逻辑板的问题?并且可能与温度有关。

网友:
逻辑板上的某元件变质或接触不良

网友A:
挺像逻辑板故障,家电维修网有篇文章http://www.jdwxs.com/ch/201404/00069034.html

网友:
屏的问题,技持2楼

网友:
逻辑板有虚焊现象

网友:
一步一步的换,用排除法

网友:
逻辑板是修过的,原来拿来的时候是白屏,有淡淡的图像,发到淘宝上专修的人,花几十块钱修过的,而且我自己BGA主芯片加焊过的,不知道这个有 没有影响

网友:
應該是面板故障吧?

网友:
电视机不同于液晶屏,这种现象像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本人暂时认为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修过,还加焊过主芯片,那应该是虚焊了。类似于显卡虚焊的情况

网友:
逻辑板接触不良,加焊,和换组件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既然请人修过,应该上机试过。

网友:
有重影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像逻辑板故障,家电维修网有篇文章http://www.jdwxs.com/ch/201404/00069034.html

GAM校正芯片下面加硅脂不用换件,是不是也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
习总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说逻辑板该换了!!!

网友:
挺像逻辑板故障

网友:
买个打屏仪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主芯片虚焊了,但 不确定

网友:
逻辑板有原件温度漂移现象

网友:
压压屏试试看有没有变化  有是屏 没有就刷个通用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5-03-17):
不用怀疑了屏的故障..............

网友:
我觉得不用修了,屏的问题较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好像得热压一下会有效果的

网友:
这种故障我见过是屏的问题!在我师父那里看过!修屏吧!

网友:
屏的问题,逻辑板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