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路由器有时突然断网 重启后又能用是怎么回事啊
[维修求助]
路由器有时突然断网 重启后又能用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5-02-13):
用的是TP 无线路由器
路由器

网友:
路由本身发热,你看看是不是,内部可能有元件不良了。
拆开看看吧??

网友:
路由器工作不稳定了。换个试试。

网友:
路由器没修过,只知道换

网友:
看看是否芯片发热导致假死,也有可能是固件的问题,升级一下固件看看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我们这里都是换路由器的。

网友:
几十块的东西, 直接换

网友:
拆开看看 中央芯片是否发烫、 极有可能是散热引起的、

网友:
换个吧 有售后就去售后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加散热片看。设置自动连接不断线看。

网友:
便宜的理由是这样子的 非常不稳定 新的要好一点 一两年过后就开始出问题了

网友:
路由器tp是批量问题,出现返修最多,直接返厂换新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2-17):
加个小风扇散热,路由器山寨的太多,真的在保之内就换新的

网友:
我卖水星和讯捷的很少有返修的

网友:
我在用TP的一直都没事

网友:
一般都是内部芯片过热造成的,可适当增加散热解决问题。

网友:
固件问题吧,我以前用tp841 v8也是这样,刷dd后就没死机过

网友:
TP通病 散热不良

网友:
路由假死的情况 夏天严重 还有客户端多也是

网友:
是不是负载的机器多了。

网友(2015-03-26):
检查水晶头。无氧化的话。换电源。要是没用就换吧。不值得搞

网友:
断网的时候进路由看下拨号情况 如果是拨号不成功 也许是ip商的事 或者换个新路由测试下

网友:
你 路由器用了 几年了
我的现在用了 两年了 出问题了 每次开机联网用 连10多分钟 才能上网 痛苦 啊
还是换个吧

网友:
换个路由器试试,估计你路由器不行了。

网友:
发热,或者换个路由器试试看。

网友:
散热问题,把壳子扒了,悬空放置,通风好点

网友:
TP-LING的蛮好用的!也好调制,磊科的感觉不行

网友:
路由过载
和电脑死机 没什么两样

网友:
一般是猫的重启问题多一点,会导致使用者误认为是路由器的问题,当你一发现掉线时,最快速度跑去看看猫是不是有灯灭掉了重新闪几下就亮起来了?

网友:
经常遇到这事。关了重开就没管过

网友:
路由器出现这个问题的挺多,都是关了再开又好了

网友:
很简单,用的塑壳的垃圾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