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独显主板点不亮,电流0.85A,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2-13):
一片T400独显主板,取掉了bios电池,不安装CPU时,插入交流电源后自动启动,电流跳变增加到0.40A,然后复位至0.03A,然后再次自动启动并电流增加至0.40A,然后不再增加。
安装CPU和内存后,插入交流电源后的电流最大增至0.85A,然后复位并重启,但电流达到0.85A就不再变化,也点不亮。
请问这片T400主板,应该是什么地方坏掉了?

补充内容 (2015-2-15 19:52):
补充说明:
一、bios已经用编程器刷了官网的,使用exfile.exe将官网bios解压后得到的$01B8200.FL1扩展成bios.rom文件,大小为8MB的;

补充内容 (2015-2-15 19:52):
二、检查以下点位的电压为:
VCCGFXCORE: 1.10V
VCC1R1VIDEO:1.12V
VCC1R8VIDEO:1.81V
VCC3VIDEO:    3.37V

网友A:
肯定是有地方坏了阿

从现象判断板上没有短路电流
而且cpu有跑码现象,但是在某个地方过不了。建议查看显卡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地方坏了阿

从现象判断板上没有短路电流

请问如何查看显卡的工作状态呢?
另外,若取掉内存条上电,会有报警声音,装好内存再上电就不会有报警声音,说明内存是过了的。

网友:
0.85看电流显卡这块

网友:
求助中...
在楼顶位补充了电压测量数据。

网友:
检查发现,虽然不安装内存会有报警声音,电流也达到了0.85A,但CPU根本就没有开始跑码!!!
现在应该查什么呢?

网友:
主板编号:MLB3D-7FRU: 42W8127

网友:
测量电压为:
-PLTRST,3.37V;
-CPURST,1.05V;
CPUPWRGD,1.05V。
仍然未能跑码!!!

网友:
检查BIOS芯片的CS#,平时为高电平3.30V左右,但在启动的过程中有低电平出现过的。
用示波器测量bios芯片的SO脚,有波形送出的。

网友:
示波器抓ADS#,有波形的,但仍然不跑码!

VCCGFXCORE: 1.10V
VCC1R1VIDEO:1.12V
VCC1R8VIDEO:1.81V
VCC3VIDEO:    3.37V

-PLTRST,3.37V;
-CPURST,1.05V;
CPUPWRGD,1.05V。

请问:这能确认是ATI显卡坏了吗?若不能确认显卡,应该查哪个环节?

网友:
用编程器刷了这里的T400集显bios后,仍然不亮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0577-1-1.html

但电流的变化过程不一样了:
0.03A
0.40A
0.89A
0.88A
0.91A
0.92A
0.89A
0.80A并持续稳定在0.80A

网友B:
外接有显吗?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有显吗?加焊下显卡试试

以上所说的,全部是接的外部显示器,主板是单独的一张T400独显/集显,没有机器。

网友:
检查某个钽电容,看有没有失效

网友:
看看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2015-03-16):
修好了吗,等你回复,
,。,,,,,,,,,,,,,,,

网友:
我这个不上内存电流都到1.1了啊

网友:
拆掉了显卡芯片,仍然不能亮机。
不修了,拆零件用了。

网友:
pcb开路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