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上电到1.2A不显

楼主(2015-02-14):
机子刚接到手上的时候不是这个问题,是无待机,修了待机芯片旁边 那个通病电阻后就OK了。没想到三天后返了回来,这次是上电到0.3,0.4的样子反复掉电,随手摸了下处理器旁边的通病上管龟壳,烫手短路了,更换龟壳后还是一样,换CPU后可以上电到1.2A掉电,有时候不掉电,电压慢慢增长,但是没有跳变。测了下CPU电压0.84V,查了下贴子很多人说桥挂了。心想先换个电源IC试试,换好后亮机了。如今又投进去一个CPU,龟壳和电源IC,机器才两三天就烂了两个通病,想找客户再收点钱,又不知如何开口。

网友:
这个小铁壳弄不好就烧CPU的

网友:
肯定要再收钱,客户买这机器只要不是你介绍的

网友:
哈哈哈,这肯定要收钱啊,你这不收钱不亏死了

网友:
还收什么钱,这样也算两个通病,如果这样随便修一个机子都有十个八通病了。本来就是没有把应有故障解决掉(挺多收点实际的元件费用),说得出口都为您感到羞愧

网友:
B460这机子毛病太多了

网友:
换之前要小心确定焊接好了没,先不上U通下电

网友:
不错啊 学到了 原来是这样 希望楼主继续发这些有关的帖子。

网友:
乌龟壳就是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的

网友:
这机子很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