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刷完BIOS 后网卡不能用。无MAC地址。MAC写入工具

楼主(2015-02-14):
ASUS主板刷完BIOS 后网卡不能用。无MAC地址。MAC写入工具

网友A:
真的还是假的??我还真很少遇到华硕刷BIOS后无mac地址的!!

网友:
很少遇到,一般台式机装独立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遇见过。最后找到原板备份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一定要备份,以防万一。

网友:
找一个料板上的MAC刷上去就行了。

网友:
华硕官网的bios刷完,都得从写mac地址。

网友:
刷BIOS一定要备份,以防万一。  实话!!

网友:
华硕的网卡MAC地址都是存在BIOS里面的,刷了官网BIOS都是会丢失

网友:
收藏以后也许用的到

网友:
有这种现像,我就碰到过,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对了,不知软件是中文还是英文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还是假的??我还真很少遇到华硕刷BIOS后无mac地址的!!

ASUS 主板刷完BIOS 以后,网卡都不能用。

网友:
华硕主板的确有刷BIOS后网卡MAC地址丢失,网卡不能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 主板刷完BIOS 以后,网卡都不能用。

怎么可能,,我修了那么多华硕板子,,刷了那么多BIOS,,也没见网卡用不了的!!

网友:
应该是BIOS 不对哦。。

网友(2016-05-15):
那个刷好了?找了好几个都没得...分都没了

网友:
真的没有遇到过,BIOS可能要重新刷。要不换网卡试试

网友:
你这个ASUS主板什么型号啊     ver是多少

网友:
这个可以有,留名以备以后用。

网友:
又学习了,还真没听过

网友:
是intel芯片的网卡要写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