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显卡怎么加焊

楼主(2015-02-14):
第一次修苹果本 A1286 2010年机子 故障 花屏 有四条规则的从上到下的宽条线 初步判断是显卡的问题 小心翼翼的拆开机器用风枪吹了20秒左右再按上测试 不花屏了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可仔细看看板子的结构感觉有点困难 显存挡住显卡小半边 这怎么焊啊 没修过苹果不知道有啥注意的事项没 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
我也很少修苹果。期待结果

网友:
联系高手才行啊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修苹果啊

网友:
这个我也没修过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都是背面显存贴上锡纸
然后正面直接加焊
跟普通主板没啥区别
修好10-20台了

网友:
显存、显卡同时加焊,既使显存没有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