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求教下小弟看电路图吧。。。。

楼主(2015-02-14):
到底怎么看
电路图
哪个是电压是从IC里面出来还是进来的呀?举个例字好吗?
电路图

网友:
元件PDF不说明呀。

网友:
问题太大了,还是去迅维学习吧。

网友:
去迅维学习吧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基楚知识吧。

网友:
IC 只是统称 真想学习 起码要懂得基础知识 先报个远程看看吧

网友:
去基地学习吧方便快捷

网友:
去迅维实地吧

网友:
看到原件就知道进出 这么厉害 兄弟 要查资料的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网友:
供电,开启,基准,输出,楼主照这个修就行了

网友:
建议从开关电源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