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ON 15 7000-7537 8声报警

楼主(2015-02-14):
刚开始判断是显卡问题,准备干显卡,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检测不到内屏,查了一下接口电路,屏有:一个:3。3V电压没有出来。没有图纸。直接飞个电压过来。开机,亮了/爽,差点杀了显卡。顺便测了一个,没有内存或内存坏:2声报警。

网友:
大叔一看就是高手啊,小弟想请教一下关于飞电压的一些知识,能否赐教!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谢谢了

网友:
飞个3.3就行了啊

网友:
不错啊 学到了 原来是这样 希望楼主继续发这些有关的帖子。

网友:
大哥  你又不专业了  没内存是三声报警  我读书少  表骗我

网友A:
DELL 的机子,两声 七声  八声 是最常见故障,两声的有的是内存本身的问题,也有是显卡挡内存!七声秒北桥,八声秒屏,屏线,屏供电开启信号,一般的都是显卡开启屏供电没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机子,两声 七声  八声 是最常见故障,两声的有的是内存本身的问题,也有是显卡挡内存!七声秒北桥 ...

LS,,经验不错,,又吸收到经验了,

网友:
DELL8声报警查屏及供电,2声报警查内存,7声报警秒北桥,希望大家根据经验不断积累完善。

网友:
高手啊,大叔好样的。

网友:
这个一般弄下屏不亮就干吹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机子,两声 七声  八声 是最常见故障,两声的有的是内存本身的问题,也有是显卡挡内存!七声秒北桥 ...

不错,很好的经验总结,收下,试试,高手啊

网友:
戴尔的这款机器检查不到屏确实会响8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