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花屏

楼主(2015-02-14):
一台联想SL400 花屏,主板做植做了显卡,共两颗显存拆下来做显存,第二个显存拆下来的时候主板上掉了一个点,焊盘坏了,只能安装上一个显存芯片,主板上电开机,白屏

网友:
要补焊盘才可以,不然换板了

网友:
看是不空点了,不是的话就要补

网友:
焊盘点怎么补

网友:
这个得看仔细 有线头的都要补上的

网友:
把那个焊点或者焊点链接的地方连接条线,接上显存就OK啦   要不你就换板吧

网友:
拆显存干嘛呢  显卡重做就行

网友:
再换下内存看下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搞,我总是拆坏

网友:
掉点了 ,你不能无视它啊 。这怎么能修好啊 。看看是不是空点,要不就飞线。

网友:
下个点位图对比下嘛

网友:
上一个显存肯定不行的

网友A:
修来修去,换下块主板好了,一切正常,早知道这么简单还修啥呀,那么麻烦

网友:
这板动显卡就要想到这一步,我最事后连北桥也动了。

网友:
不是空点就必须要补上

网友:
飞一下吧 才一个点而已

网友:
买个板算了 不贵

网友:
补上点焊上就好啦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补线吧

网友:
焊盘点 你不知道怎么补?你师傅没教你么、就是看焊盘线是从那边来的、从那边拉根线过去、然后在焊盘里面绕成一个圈、

网友:
我是用漆包线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来修去,换下块主板好了,一切正常,早知道这么简单还修啥呀,那么麻烦
对,还是换主板省心,让客户用着也放心

网友:
一般都是做显卡,换内存,没有搞过显存

网友:
很麻烦的 成功率不是很高

网友:
要把掉线那个点补上,再把显存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