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不显示

楼主(2015-02-14):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内屏不显示,更换了屏、屏线。屏供电18V正常

网友A:
LZ问题叙述不清嘛,初测结果,换过屏,线后什么情况啊!?

网友B:
显卡先加焊下看看。多说是显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问题叙述不清嘛,初测结果,换过屏,线后什么情况啊!?

换过屏、屏线后,如果好了,显示了,还用求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先加焊下看看。多说是显卡问题。

与显卡应该无关呀,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屏、屏线后,如果好了,显示了,还用求助吗?

上半部都换了还不亮,还不知道修哪里,打毛线好咧!

网友:
这个显卡要直接换的,没有虚焊的,只有坏的

网友:
显卡呗,外接和屏幕信号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