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打值卡

楼主(2015-02-14):
DDR3内存打值卡打DM0~DM7七个点对地阻值全短,搞不清楚DM0~DM7是什么点

网友:
数据管理?!。。。。。。。

网友:
找一下内存图纸就知道了,论坛应该有

网友:
学习中努力挣分

网友A:
跑线,或者给他通上电,看看那里发热

网友:
短路??会不会是内存槽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或者给他通上电,看看那里发热

背面没线路

网友:
估计哪里短路了

网友:
只有查有电路。

网友:
确定是短路吗?仔细检查一下诊断卡金手指有没有错位!

网友:
DM0 ~ DM7 3A 输入掩码信号写入数据!

网友:
DM是数据线路呀,哪里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