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为14.54V 华硕FM1A55-M LX3维修 原创shenke668

楼主(2015-02-14):
前段时间维修的F1A55-M LX3 冷机开机正常,用一个钟左右自动关机,还能触发不显示
放一定时间开机进BIOS显示如图,BIOS检测12v电压升高变为14.8v 14.9v。14.5v会变化
换电源台达专用试机电源还是一样,万用表检测电压正常,万用表肯定没问题,电源盒肯定没问题
怀疑BIOS问题刷了几个还一样故障,肯定不是bios问题
上论坛求助此机器电路图无果,就直接采用局部加热法实验怀疑的地方,两次就锁定故障范
IO  IT8771E本身问题或外围电路问题,故障时52脚电压2.7v,正常时电压1.95v,电路很简单
两个电阻分压,电阻分压神器用上了,找两个电阻换上,开机进bios,热风筒加热,故障没出现
总结:电阻不稳定导致bios检测电压升高,保护关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6573-1-1.html

网友A:
没有懂事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懂事什么意思

华硕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修到

网友B:
3.3v电压检测bios里检测只有2.9v 跟你一样显示红色 不知是否有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电压检测bios里检测只有2.9v 跟你一样显示红色 不知是否有检测脚

那首先确定电源3.3v正常,bios检测出2.9v应该有检测脚,顺藤摸瓜摸大腿法顺3.3V找到io应该可以找到,IO引脚功能定义有不?

网友C:
由于分压电阻变质,使IO检测到电压升高,强迫系统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由于分压电阻变质,使IO检测到电压升高,强迫系统关机

道理简单啊,没图纸没点位,IO引脚功能资料也没有,实际维修也麻烦

网友:
请介绍一下你的“局部加热法”是怎么做的。

网友:
热风抢比较小的咀调温吹怀疑的地方啊,这一招对笔记本主板10UF以上的电容老化失容很有效,漏电的就用烧鸡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道理简单啊,没图纸没点位,IO引脚功能资料也没有,实际维修也麻烦

楼主应该分享一下跑线路找到的分压电阻位置!方便大家效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分享一下跑线路找到的分压电阻位置!方便大家效仿。

华硕这种故障很好遇到,电阻在io附近,这里有12v经电阻分压比较容易找,华硕的鸟板元件没编号麻烦的故障就要找点位图

网友(2015-07-08):
楼主厉害这么新的板都修到了

网友:
高手基本功厉害